ISD4004录音声音小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8):
刚做的ISD4004录音,开始R15是10k,录的声音放出来用耳机听很小很小,后来跟网上的图对照了下,网上有人用300K,换成300K之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网上还有人说直接把mic接到16,17脚上,注意mic的正负极就好了,可是我照那么做,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请高手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AUD OUT提供音频输出,可驱动5kΩ负载。一般都要加一级放大,比如lm386。

网友B:
楼上正解 输出部分一般都需要加一个音频放大器的

网友C:
我没做过这个,随便说说哦。请按我说的顺序检查试验一下:

ISD4004输出太弱,需要加功放才能推动耳机,加个LM386之类的。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够不够?选高倍数的管子。
因为只有一级三极管放大,话筒也要选高灵敏度的。

楼主:
我外面加了个LM386。声音就很大了,再次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D(2014-07-07):
引用 楼主:
我外面加了个LM386。声音就很大了,再次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请问你是怎么录音的呀? 通过MIC直接说话录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