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3-05-28):
请问hFE和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β是不是ideal maximum forward beta的简写?

网友A:
hFE通常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注意下标大写。
β通常指三极管小信号交流放大倍数。
线性工作时,二者数值近似相等,注意必须是线性工作。

楼主:
谢谢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

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FE通常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注意下标大写。
β通常指三极管小信号交流放大倍数。
线性工作时,二者 ...

反了,hfe才是小信号参数。

hxx是混合二端口参数,有hfe、hre、hie和hoe。

β若上面无一横,则其意义同hfe;加一横表示直流比(即Ic/Ib)。

没反啊?

网友B:
附加说明,hxe是共射参数,其中的e就表示发射极。

网友B:
混合二端口网络关系:

  ∆Ic = hfe ∆Ib + hoe ∆Uc

  ∆Ube = hie ∆Ib + hre ∆Uc

网友C:
老chang说得这个没错:hFE通常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注意下标大写
它不是hf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FE通常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注意下标大写。
β通常指三极管小信号交流放大倍数。
线性工作时,二者 ...

是地,一般教科书上用beta加一横表示直流时的,这个对应于三极管手册中的hFE,叫共发射极直流电流放大系数。
beta和hfe对应,叫共发射极小信号短路电流放大系数。

网友C:
这里有个时期地域问题。反正差不多,大多时候混淆一点儿不打紧

网友E:
下标用大写,表示直流;下标用小写,表示交流。

hfe就是β,表示共发射极(e)交流小信号h参数中的正向(f)电流传输比,因此写作hfe,定义是:hfe=ic/ib(vce=0,表示vCE交流成分等于0,或者vCE固定不变,也写作vCE=VCEQ)

hFE是直流β,或者写作β上加一横线,定义是hFE=IC/IB,这里的IC和IB都是直流电流。

如果晶体管是理想的,也就是说β不随IC变化而变化,那么hfe=hFE,但实际上晶体管在IC很小或者很大时,β都会下降。

一般工程应用中,线性放大的晶体管可近似认为hfe=hFE。

网友A:
是这样的吧?

这下清清楚楚了,一直以后我都没太在意呢,晕。
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吧?

按照最严格的看法,β(hfe)随iB(iC)和vCE变化而变化,或者说β是iB和vCE的二元函数,那么β确实应该写成偏导数形式。

但小信号情况下都近似把晶体管看作线性的,一般都可以认为β=ic/ib,或者β=ΔiC/ΔiB

dIc/dI不偏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按照最严格的看法,β(hfe)随iB(iC)和vCE变化而变化,或者说β是iB和vCE的二元函数,那么β确实应该 ...

不用偏导数不合适,因为β是iB和vCE的二元函数,或者说β=f(iB,vCE),因此要用偏导数。

一般工程师只认为β随iB(iC)变化而变化,但实际上,随着vCE增大,输出特性曲线会越来越稀疏,也就是说β也会随着vCE增大而增大(基区宽度调制效应,Early效应)。

附图是高频大功率晶体管2SC1970的输出特性曲线,可以清楚地看出β受到iB和vCE的双重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用偏导数不合适,因为β是iB和vCE的二元函数,或者说β=f(iB,vCE),因此要用偏导数。

一般工程师只认为 ...

该曲线族右上角标注有Tc=25℃,那么Ic也是温度的函数。

网友F:
β通常指三极管小信号交流放大倍数。线性工作状太下二者是相等的

网友B:
注意到“hFE”....

问题是H参数(Hybrid parameter)是否有hRE、hIE和hO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意到“hFE”....

问题是H参数(Hybrid parameter)是否有hRE、hIE和hOE?

这个当然是没有。
下标FE大写表示直流,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且往往是生产厂家的标注法。

网友B:
继续打酱油....

二端口网络参数还有Z参数,Y参数、ABCD参数和S参数。这些都是小信号下的线性关系。

那个混合参数中混合的意思就是其相关参数含增益、阻抗和导纳。没了其他三个还混得起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继续打酱油....

二端口网络参数还有Z参数,Y参数、ABCD参数和S参数。这些都是小信号下的线性关系。

“还混得起来吗?”当然是统统没有了。

直流电流增益(DC current gain)本来就不属小信号的考虑范围。

不过,就楼主提出的问题看,离这些(Z参数,Y参数)还很远。

感觉酱油不应该比你大,可是最近有点儿不对劲------

网友D:
按道理上说你们这年纪的,尤其是靠搞模电谋生的,手头铁定有本晶体管参数手册的,电子爱好者也必备。
当然,这些书一般电子类是强项的学校还有收藏的,网络时代市场上很少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用偏导数不合适,因为β是iB和vCE的二元函数,或者说β=f(iB,vCE),因此要用偏导数。

一般工程师只认为 ...

TBsoftStudio 太有意思啦
13楼你说“一般都可以认为β=ic/ib,或者β=ΔiC/ΔiB”
咱跟着说“dic/dib”也可以
14楼你又说“非əic/əib不可”
这令我灰常难受:'(

楼主:
这么多大侠都回复啦,谢谢。不过对于第二个问题,在仿真软件里有BF(ideal maximum forward beta)参数,这个BF是直流放大还是交流放大呢?是电流放大还是电压放大?在教科书里都只提到了Au和β这两个放大参数。

网友G:
还有β上加一点,这个β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BsoftStudio 太有意思啦
13楼你说“一般都可以认为β=ic/ib,或者β=ΔiC/ΔiB”
咱跟着说“dic/dib”也 ...

β=ic/ib,或者β=ΔiC/ΔiB是一般工程应用上的定义,如果更粗略一点,一般工程应用上认为β(hfe)=hFE=IC/IB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但如果使用了导数,就是严格理论意义上的定义,β确实是iB和vCE的二元函数,因为Early效应会导致vCE影响β,当然使用偏导数更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还有β上加一点,这个β是什么意思?

Ic相量(Ic上加一点)和Ib相量(Ib上加一点)的比值,用于放大电路频率特性的分析,也就是h21(或者hfe)上加一点,此时β或者h21(hfe)可以是虚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Ic相量(Ic上加一点)和Ib相量(Ib上加一点)的比值,用于放大电路频率特性的分析,也就是h21(或者hfe) ...

这样看来一般而言Ic与Ib之间有相位差,但从漂移和扩散之说,Ib只是Ic的一部分,似乎这两者之间没有相位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β=ic/ib,或者β=ΔiC/ΔiB是一般工程应用上的定义,如果更粗略一点,一般工程应用上认为β(hfe)=hFE= ...

按照表达精度,β可有4个级别,依此是:偏,不偏,Δ/Δ,Ic/Ib
您粗的也接受,精的也认可,怎么偏偏不认那个中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样看来一般而言Ic与Ib之间有相位差,但从漂移和扩散之说,Ib只是Ic的一部分,似乎这两者之间没有相位差. ...

相位差主要是极间电容造成的(影响较大的是集电结电容Cb'c,即手册中的Cob),在低频下可以忽略,因此β可以看作实数,但在高频下极间电容不能忽略,则h参数会变成虚数,h21(即hfe或者β)也会变成虚数,表示存在极间电容引起的附加相移。

极间电容是影响晶体管高频性能的重要原因,在高频下,极间电容会带来内反馈,甚至会引起自激。

晶体管的高频y参数、S参数等也都是虚数,原因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照表达精度,β可有4个级别,依此是:偏,不偏,Δ/Δ,Ic/Ib
您粗的也接受,精的也认可,怎么偏偏不认 ...

如果要认同β=diC/diB,我也没说不可以啊,只是说不合适。既然都用上了导数,工程意义已经基本没有了,只剩下理论研究意义,何必用不太精确的。

网友C:
Ic/Ib交直流或大信号
Δ/Δ叫小信号
d/d叫微小信号:lol
令Uce=C, Ic-Ib特性切线斜率不就是d/d么;P

楼主:
为什么对于BF这个参数,都没有人说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