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和TI

楼主(2013-05-28):
ADI和TI产品的区别是什么啊?
1、TI的低功耗比ADI的低功耗强吗?
2、ADI的音频方案有音频编解码嵌入DSP,而TI却没有,不对,有几款是嵌入MIniDSP的,但是不能自己写算法,这一点是不是输给了ADI?
现在就纠结上面的两个问题,大家帮帮忙给分析一下,或者推荐一个音频编解码+DSP的低功耗方案!

网友A:
个人觉得各自都有些优势  下面有些简单的比较

ADI          TI
21xx(已淘汰) 54x    TI速度胜出
Blackfin     55x    ADI速度胜出,
21x6x        67xx/62xx  ADI速度胜出(含多芯片连接),但是成本较高
TSxxx        64xx       TI速度胜出,但ADI市工业级产品
    但是ADI没有发展内置Flash的产品,据ADI印度研发中心的人说Flash速度太低。而TI有低速的24xx和相对高速的28xx。
    TI的产品最典型的是54xx/55xx中低档产品性能不错;67xx性能不错,但是62xx是67xx去掉浮点处理单元的简化品,内部仅仅有16bit处理器,完全是个败笔;64xx是定点产品,性能远高于62xx,其中DM64x性价比最高。64xx的频率比TSxxx更高,定点计算速度高,但是内存小的问题限制了速度的发挥,实际性能低于同频TSxxx,若作浮点计算时,就不是TSxxx的对手了。
    ADI的产品最典型的是低档产品性能太低,21xx已经淘汰,改用Blackfin;Blackfin很有特色,特别适合廉价网络产品;21x6x全是浮点产品,总的内存较大,实际计算速度较高;TSxxx全是浮点产品,总的内存较大,实际计算速度更高。
    从技术支持和仿真器角度,TI有国内完善的开发商支持,开发成本相对较低一点。若仅仅用于一般产品,TI的DSP更廉价(除了ADI的Blackfin),更容易购买到产品,支持较多(无法一一列举);而ADI的产品更适合有一定要求的工业级产品中,缺点是供货周期较长,价格高,支持相对较少。

网友A:
http://www.ti.com/product/cn/TLV320AIC3262
这儿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product/cn/TLV320AIC3262
这儿有解决方案

这颗芯片的DSP不支持自己写算法,只能用TI提供的算法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颗芯片的DSP不支持自己写算法,只能用TI提供的算法库啊

应该支持自己写的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支持自己写的算法啊

你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

不好意思!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NO

ti有个技术支持叫tigger你认识吗?他说的不可以呢,我也没用过,我看数据手册貌似也不支持自己编写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有个技术支持叫tigger你认识吗?他说的不可以呢,我也没用过,我看数据手册貌似也不支持自己编写算法 ...

我也在咨询他们   有结果了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咨询他们   有结果了回答你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