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做一个课题,打算由上位机通过485总线和多路下位机传感器模块连接进行数据采集,下位机是由一个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的传感器通过SPI总线与单片机通讯,单片机再通过485总线将数据传给上位机,现在传感器的输出数据是100HZ,也就是10ms采集一个数据,我想问的是假如现在有20个下位机模块,要想将所采集的数据都实时的通过485传给上位机,是不是必须保证在10ms内,单片机要通过SPI把传感器数据读取出来,并且上位机要将20个模块全部轮询一遍,将各个模块的数据都采集上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485的通讯速率岂不是要特别特别大,而上位机我用的是485转232接口,最快也就100多K感觉不太够呀,怎么办呀?请高手解惑!!

网友A:
这个速度太快了,上位机如果用单片机,处理都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太快了,上位机如果用单片机,处理都来不及

不是单片机直接用的PC机,我是想问问我这么算速度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A:
对的,只是数据太多,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只是数据太多,速度太快了

哦~谢谢,其实我也愁这个问题呢~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比如有没有合适的大体能达到这个速度要求的通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