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选型表中没列精度?

楼主(2013-05-28):
是不是默认1%?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这板块有人管吗?

网友A:
你好,一般的模块电源输出电压精度在正负2%,根据您选择的具体型号可查询对应的技术手册。在我司官方网站上有对应型号的技术手册,都会标有电压精度范围的。感谢您对MORNSUN的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