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怎么一直无法编译?

楼主(2013-05-28):
   原先是用MPLAB 8V的,现在改成 MPLAB X 的,怎么一直无法编译?无论是汇编还是C语言。到底是什么问题?
提示:The project empty . you will need to add a file to the project before you can build it.  看下图,明明已经有填加文件,可是提示一再说工程要填加文件,搞不懂。

网友A:
没有添加文件啥

网友B:
特意去安装了MAPLBX环境 选择的PICC9.80编译器 没发现什么问题 跟以前的一样好用 画面感觉不错

网友C:
你建工程是怎么建的??对么?我现在就用mplabx ,可以啊。不过他有个问题,你把相同的工程文件复制一份,打开副本的时候就会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建工程是怎么建的??对么?我现在就用mplabx ,可以啊。不过他有个问题,你把相同的工程文件复制一份, ...

图中的左上角就是所建的工程,名称叫ASMT,接下来就是各文件,应该不会有错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是中文名字的问题。

楼主:
路径问题,软件好骄气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样的方法用XC8就没事..用PICC就出这个问题
路径怎么设?

网友F:
MPLAB X好像可以识别中文路径了把?

另外,你的源文件怎么没有后缀名?

网友G(2014-05-22):
引用 网友F:
MPLAB X好像可以识别中文路径了把?

另外,你的源文件怎么没有后缀名?

MPLAB X编译提示是这样的  怎么回事  原先是MPLAB IDE上用picc9.80是可以的  但是转到这个平台上就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试试在MPLAB X下面重新指定一下编译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