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讯组网,哪种方式较好?

楼主(2013-05-28):
比如有1个基站节点,100个传感器节点,通过无线通讯,工作于433/868/915 MHz三个ISM(工业、科学和医学)频道。
自组网通过哪种方式较好?以下是我的个人看法:
1、基站主动发起建网命令,网络建起后可以定时搜寻有无新节点。
     优点:由基站主动发起,冲突较少;
     缺点:有新节点增加时,基站不能及时知道,只能定时去搜寻。

2、传感器节点在没有加入网络时,主动发命令请求入网,如先请求直接加入基站,多次不成功,广播发送记录旁边已入网的节点作为上级节点并通过该已入网节点与基站通讯,请求加入网络。
    优点:新加节点能及时入网;
    缺点:冲突可能较多:如基站节点要和直属1节点通讯,而节点2侦听信道,因与基站直接通讯不上,而广播命令到身边节点时,正好也发到1节点这种情况。

大家帮忙看看哪种方式较好,亦或两者结合(这种不知道可行否,没深想),或者其它更好的方法??谢谢!

注:无线侦听信道空闲采用模块的CS侦听机制。

网友A:
基于2530的zigbee的方式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好像也只有这2种方式了。我之前一般将主服务器设置为定时向外发送广播帧,子站收到后,回复,进一步分配ID ,加入无线网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2530的zigbee的方式可以参考一下

能就这两个方案点评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只有这2种方式了。我之前一般将主服务器设置为定时向外发送广播帧,子站收到后,回复,进一步分配ID  ...

大侠都用了蛮久了,有什么总结没,或者注意事项?
定时广播,一般定时多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就这两个方案点评下吗

3楼帮忙点评两种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于2530的zigbee的方式可以参考一下

版主换头像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换像啦?!

呵呵  那头像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那头像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

楼主:
这么多楼,进来一看,没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