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存储

楼主(2013-05-28):
求教各位大侠:ADC采集5次后存放在数组里A[5]里,为什么第一次循环从A[1]开始存储,第二次循环从A[0]开始存储。第一次存储在A[1]/A[2]/A[3]/A[4],A[0]为0,之后存储为A[0]/A[1]/A[2]/A[3]/A[4],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是说手册里面这样写的么?还是你自己这样应用的?

网友B: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手册里面这样写的么?还是你自己这样应用的?

我这样子用,Samplesize=5;
Sampletim=0;
    for(;Sampletim<Samplesize;)
     {   if(flagdma==1)
         {  SampleEach[Sampletim][n]=temp;
            Sample[Sampletim]+=temp;
            flagdma=0;
         }
         if(flagtim2==1)
         {
           Sampletim=Sampletim+1;
           flagtim2=0;
         }

     }

下面是dma中断返回temp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清除标志位
   for(i=0;i<2;i++)
    {
     result+=ADC1_Value;
    }
     result=result>>1;
     temp =(float)(((unsigned long)result)*3317/4096);
     result=0;
     n++;
  }
  flagdm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代码。

tim2定义了采样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次执行代码

第二次执行代码
这是第一次执行,Sample[0]为0,

第一次执行代码

第一次执行代码
这是第二次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次执行,Sample[0]为0,
这是第二次执行

显然是第一次定时DMA中断早于AD采样DMA返回数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第一次定时DMA中断早于AD采样DMA返回数据呗

这个原因真没想到。怎么让DMA中断和AD同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真没想到。怎么让DMA中断和AD同步呢?

不知道你TIM2定时是怎么写的,反正肯定是第一次flagtim2==1早于flagdma==1,增加tim2延时,或者看看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先开定时,后开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TIM2定时是怎么写的,反正肯定是第一次flagtim2==1早于flagdma==1,增加tim2延时,或者看看初始 ...

tim2定时是2000us,AD的采样周期为6.75us,按道理不会flagtim2早于flagdma呀?

网友D:
问题看来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会有高手帮忙解决的   顶起来

网友D:
作为电子工程师   其实就是需要静下心来  慢慢调试   早晚能够出来的  相信自己   呵呵

网友A:
你把这段注释掉试一下        if(flagtim2==1)
         {
           Sampletim=Sampletim+1;
           flagtim2=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段注释掉试一下        if(flagtim2==1)
         {
           Sampletim=Sampletim+1;

多谢指点。是定时器2 的设置,使能后就进入一次中断,Sampletim加1。
开始因为循环第二次就正常,我一直把问题放在DMA和ADC上,总找不到错误。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是定时器2 的设置,使能后就进入一次中断,Sampletim加1。
开始因为循环第二次就正常,我一直 ...

嗯,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常见的,解决了就好~

网友D:
问题应该解决了不  楼主  继续帮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