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SysTick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28):
3 SysTick.rar (919.46 KB, 下载次数: 8) ..\HARDWEAR\SysTick\SysTick.c(20):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程序编译之后老是显示这样的错误

void SysTick_Init(void)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100000))
      {
            while(1);
      }
}

这里的SystemFrequency我明明可以在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追踪到它的定义,但是老是显示这样的错误,

看了网上之前别人和我这个差不多的问题,说是头文件的路径没有包含进来,我检查了下,是包含进来了的 ,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大家,指点以下

网友A:
重新换行回车空格之类的检查试试,有时候会有这样奇怪的错误。实在不行重新自己定义一下

网友B:
.C文件不是通过包含来添加到项目中的。你看看项目本身的成员列表里有没有这个文件。另外你是什么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换行回车空格之类的检查试试,有时候会有这样奇怪的错误。实在不行重新自己定义一下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文件不是通过包含来添加到项目中的。你看看项目本身的成员列表里有没有这个文件。另外你是什么环境? ...

找到问题了,因为我和例程用的库函数的版本不一样,变量名不一样,所以出现了错误,改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因为我和例程用的库函数的版本不一样,变量名不一样,所以出现了错误,改了就好了
...

OK,恭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好吧,我还以为是你用查看定义那样方式找的,自己看肯定不靠谱

网友C(2014-05-05):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因为我和例程用的库函数的版本不一样,变量名不一样,所以出现了错误,改了就好了
...

请问一下,库函数是指SysTick_Config()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求教一下

网友D(2015-10-14):
直接在SysStick.h定义SystemFrequency不就可以啊,头文件里没定义包含了也没用

网友:
肯定是头文件的定义和你用的不一样,所以以后看清楚了。

网友E(2015-12-15):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因为我和例程用的库函数的版本不一样,变量名不一样,所以出现了错误,改了就好了
...

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库函数是指SysTick_Config()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求教一下 ...

怎么改?

网友F(2017-06-20):
SystemFrequency 这个是在3.0的固件库中定义的

3.5的固件库 应该用 SystemCore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