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05-28):
今天第一次亲自拆开看变压器,一个小小的线圈上面缠着许多线,一个5转5的变压器应该是,可是却有六个引脚,而且其中有两个输出和两个输入都是连接在一起,又引出一根引脚,请问这两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无非就是 功率(主绕组), 输出(副绕组), 反馈线圈. 也有可能存在中心抽头的情况.

网友B:
推挽的可能大点

网友C:
想自己绕个变压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啊!!!

哈哈,此版主菜鸟一个!

网友E:
跟我一样菜

网友F:
电子变压器  可以搞搞  应该问题不大  比较简单的

网友G:
几个大鳄节前难得放松!…哈!…端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