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顶!!】一个18B20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3-05-28):
最近用单片机做18B20多路测量,我是把每个18B20焊接在一个小板上的,每个小板都是分开的,总共有8个18B20,就有八个小板,小板之间是通过五米的网线(电源,数据线,地)串联连一起的,总共就有40米,有一个小板上接了上拉电阻,8个18B20共用一个上拉电阻。
问题就是如果接了上拉电阻的那个小板不先于其他小板与单片机相连的话,有时候就能测到一部分,有时候一个也测不到

网友A:
把上拉电阻放单片机端不就可以了

网友B:
适当减小上拉电阻,然后放在MCU端上

网友C:
线长容性过大,大的电阻上拉能力不够,导致上升沿时间长,读数据错误。三楼说得很对,用较小的电阻应可改善。

网友D:
18B20用于远距离测量一定要好好调一下时序,接线时电源,地一组线,信号,地一组线。做过接近200米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