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质量

楼主(2013-05-28):
采购led 数码管 除了光衰 还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没听说买LED数码管要考虑光衰的,买大功率LED才会考虑这个指标.
倒是共阴还是共阳的,需要指明,还有高亮还是普通亮度需说明,开面大小,颜色.

网友B:
嗯,我们选择则是价格优先,当然能用是前提,指标大多不关注……:lol

网友C:
价格很关键。还有涉及到产品设计的几个指标:尺寸,共阴还是共阳,颜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买LED数码管要考虑光衰的,买大功率LED才会考虑这个指标.
倒是共阴还是共阳的,需要指明,还有高亮还是 ...

数码管光衰还是有的,我对比测试使用1年以上的数码管和新的数码管,直接用肉眼看亮度区别就非常大。我用的是4位数码管,共两个,组成8位,动态扫描,每段的峰值电流不超过10mA,7*24点亮,室外使用,设备装在铁皮机箱里。一年后,目测亮度衰减1/3以上。后来改成一段时间没有对设备操作就熄灭数码管,按下任何按键,数码管点亮5分钟,这样改了之后,基本看不到光衰了。
数码管除了光衰,还有一个问题是缺笔画,这个问题概率很小,样本数量足够多的时候能遇到,问题通常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有随机性,但基本可以确定是数码管本身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们选择则是价格优先,当然能用是前提,指标大多不关注……

共阳的 3位 0.56 寸 红色 高亮的 有些厂家价格相差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买LED数码管要考虑光衰的,买大功率LED才会考虑这个指标.
倒是共阴还是共阳的,需要指明,还有高亮还是 ...

共阳的 3位 0.56 寸 红色 高亮的 有些厂家价格相差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2013-11-11):
呵呵 套用俺们业务员的话说 就是老板数量不一样 一个老板赚一毛钱就行了 三个老板就得赚三毛 所以价格不一样了 ;P

网友E:
楼上可真会做生意呀: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