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共基极和发射极的用途

楼主(2013-05-28):
如上图所示,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呢?

经三楼提示,确认是三极管推挽电路。

:Q基础好差,推挽电路都不认识,稍后附上仿真图,就当做是普及知识吧。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传上去了

网友B:
这不就是一般的推挽式输出么?推挽式输出的射极跟随器,OTL、OCL电路的输出部分都等效于这种电路。

楼主:
:lol刚查到资料了,确实是推挽电路,基础还是真差

网友A:
互补管的串联推挽电路。

网友C:
射随器耳,只不过是双向射随器,推挽一般指共射极放大器。可见撸主并没有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