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过多导致程序跑飞????

楼主(2013-05-28):
功能比较复杂的程序,开启了TIM1、Tim2、TIM3、TIM4 中断以及CAN通讯的接收中断,当把所有定时器中断屏蔽的时候,测试CAN通讯完全没有问题,程序在不使用通讯的时候运行也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当进行CAN通讯而且开启各个定时器中断的时候,程序运行有时候就会跑飞而自动重启。。。。。
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不要吓我,我还准备开12个呢。

网友B: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C:
感觉应该不是中断过多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贴出来看看

贴一部分程序出来看看

网友E:
把CAN中断优先级设置低点

网友F:
中断多时,尽量把中断任务简短。比如仅仅置一个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或线程中,处理消息或标志。

网友G:
一般要不就是中断等级没有设置好造成的,要不就是中断处理程序过长,一般建议在main程序中统一调度,中断程序不要过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吓我,我还准备开12个呢。

额。。好多,我这里确实是这种问题,感觉就是中断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不是中断过多的问题

那还有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一部分程序出来看看

嗯,等会在最下面贴出来一部分中断的函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断多时,尽量把中断任务简短。比如仅仅置一个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或线程中,处理消息或标志。 ...

嗯,现在就准备这么干呢,不知道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CAN中断优先级设置低点

嗯,我试试看

网友H:
如果说中断中代码过多不会跑飞,但会死机;跑飞应该是硬件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好多,我这里确实是这种问题,感觉就是中断的问题呀

实际上,我还开了一个CAN,3个串口,一个USB;
挂了FSMC总线,都没问题。
我用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我还开了一个CAN,3个串口,一个USB;
挂了FSMC总线,都没问题。
我用407 ...

哦,那问一下,您对中断的处理,优先级的设置是什么样的呢?还有在中断中的操作,是有操作很多,还是仅仅置位,然后在主函数中进行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说中断中代码过多不会跑飞,但会死机;跑飞应该是硬件不稳定。

能不能解释一下?程序死机和跑飞具体是什么吗?一直以为死机就是跑飞。。。。。

网友E:
中断中的变量尽量不要在主程序里改变,这样就可避免。还有中断的开关也不要在主程序频繁发生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程序死机和跑飞具体是什么吗?一直以为死机就是跑飞。。。。。 ...

死机是指由于条件未满足程序进入了死循环(卡在某个地方出不来了) 跑飞是指收到外界的干扰导致程序没有按照设计的顺序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中的变量尽量不要在主程序里改变,这样就可避免。还有中断的开关也不要在主程序频繁发生 ...

嗯,您说的中断中的变量指的是?

网友J:
还没用过这么多的中断···

网友K:
同意14楼观点

网友L:
说说我最近的一个自动重启的例子,数组下标越界,楼主查查,还有一个异常状况是读取指针数值之前,指针未定义,有些问题,编译软件也不会报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问一下,您对中断的处理,优先级的设置是什么样的呢?还有在中断中的操作,是有操作很多,还是仅仅 ...

优先级都按默认设置,说白了都没设置。
中断程序:我都没几句,只接收程序。
所有任务都放中断处理。
程序大的话,可以加个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都按默认设置,说白了都没设置。
中断程序:我都没几句,只接收程序。
所有任务都放中断处理。

我把所有中断处理函数的开头都加上了关闭总中断,处理结束后再开启总中断,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不过感觉这么改不是个办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中断处理函数的开头都加上了关闭总中断,处理结束后再开启总中断,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不过感 ...

估计你中断干的事情太多了,不关,中断响应不过来,导致及时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您说的中断中的变量指的是?

就是你在中断里计算应用的那些变量

网友M:
个人觉得中断过多应该不会造成这个问题   感觉还应该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仔细查一查

网友M:
中断如果开的比较多   可能会占用资源   但是应该不会出现你的问题    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N:
感觉不关中断的事,解决了问题要记得分享啊。继续关注中……

网友O:
当中断多了   应该会出现楼主的说的问题   感觉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楼主(2013-07-02):
最终发现了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了。。
由于强制数据类型转换造成的,float转换为u8,只要存在这句话,在有can通讯的时候,就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不知道是编译器的问题还是单片机本身的bug

网友P:
我感觉是中断进入过程当中,工作时间的长短而引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感觉是中断进入过程当中,工作时间的长短而引起的问题。

我找到原因了,找了好几个月,最终发现
就是由于强制数据类型转换造成的,float转换为u8,只要存在这句话,在有can通讯的时候,就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不知道是编译器的问题还是单片机本身的bug

网友Q:
程序逻辑混乱导致程序死锁。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找了好几个月,最终发现
就是由于强制数据类型转换造成的,float转换为u8,只要存在这句话 ...

你这个问题,好像有好几个人都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呀。你用iar编译器试一下,可能stvd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问题,好像有好几个人都遇到你这样的问题了呀。你用iar编译器试一下,可能stvd不是很好用。 ...

主要是号几万行代码已经写好了。。移植过去代价太大了

网友P:
我刚给一个朋友点思路,他解决了,我把链接给你看下,你参考一下,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782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刚给一个朋友点思路,他解决了,我把链接给你看下,你参考一下,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78 ...

。。。。。。。。。。。亲不看用户名的么,都是我发的帖子呀,我因为解决了问题,才把这个帖子顶上来的

网友P:
哦,人太多了。抱歉啊,我给你的留言看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哦,人太多了。抱歉啊,我给你的留言看看了吗。

额额,刚看到。。话说我现在只是研究生,帮老板做项目而已

网友P:
恩,没事呀,加下qq,我们qq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恩,没事呀,加下qq,我们qq聊呗。

嗯,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