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构成的减法器两输入端突然悬空时,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3-05-28):
如图所示:减法器构成的电流检测电路:
1、正常工作时,控制信号=0V,MOS管导通,Ui1=12V,Ui2=11.4V,此时Uo=4(12V-11.4V)=2.4V;
2、过流保护:负载对地短路时,Ui1=12V,Ui2=0V,此时Uo=10.6V(实测结果),单片机AD口检测到该电压后,
会将MOS管的控制信号变高为12V,然后MOS管截止,这时运放输出端Uo=6.6V(实测结果)。

我的疑问是:
1、MOS管截止后,运放输出电压为何不是接近0V,而变成了6.6V?
2、该情况的发生是由运放什么参数影响?(我换成另外一款运放MC33078,亦有此种现象)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单电源供电。。。

楼主:
单电源供电没有问题吧?

网友B:
运放这样使用不出问题才怪,MOS关断后,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并不是悬空,而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了地。先不说地波动对输出造成的影响。运放本身是基本满足虚短和虚断的,你这样的使用方式,加上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和电流,直接就挂了

网友C:
跟运放的参数关系不大,运放失调电压不会影响这么大。就是上面说的单电源引起的,这是因为有可能出现运放-端比+端电压高的情况。

网友B:
呵呵,我土了。没有仔细核对运放型号的电源特性。不过相当一部分运放是可以支持单电源的,LZ自助核对吧,这里也算是胡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