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课程,毕业以后能做什么工作

楼主(2013-05-28):
沟通课程  工程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物理
衔接课程
         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
         计算机软件基础(二)
         控制工程基础
主干课程
         工程经济
         锁相与频率合成技术
         语音与图像信号处理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含实践)
         通信原理与系统
实践与应用课程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软件技术基础

网友A:
踏踏实实打好基础,不要胡思乱想,上岗前都是需要培训的……

网友B:
上大学时学的课程与工作时需要的知识比较,都是基础课
虽然只能用上很少,但总会用到

楼主:
打算学数字信号处理,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思路,我的QQ1076760287

网友C:
很明白的告诉你,只要工作里带个电字,都可以做

楼主:
能做的很多吗?我以为只能去做设计呢

网友D:
本人和你一样,如果有人带,那就一切好办。如果自己摸索,那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因为我们念得课本,和实际差别还很大。

网友E:
如果喜欢单片机的话,可以发展一下

网友F:
什么工作都能做,不要让所谓的专业限制了

网友G:
课程只是打个基础,以后的工作取决于你对行业的热爱程度。

网友H:
对,这只是基础,出来工作,也是一个学习的工程,只是有了基础更容易上手

网友I:
数字信号处理很好的
但是需要有信号系统作基础的。
数字信号处理主要应用是基于计算机对信号的各种算法
常见的比方说均方值滤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方法
另外就是一些高级滤波器的算法,,
用在频谱分析仪里面的FFT等
一直想看书,可是效果还是没有名师指点那么好了、
楼主加油。

网友J:
偶觉得还是做单片机好!

网友K(2013-09-13):
楼主的就业范围很宽的     只是专业方向性不怎么强

主要还是看楼主想弄电的哪方面了,基本都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