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屏,电容屏,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28):
什么是电阻屏,什么是电容屏,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触摸屏的工作类型
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8.htm

网友B:
电阻屏
电阻式触摸屏是一种传感器,它将矩形区域中触摸点(X,Y)的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很多LCD模块都采用了电阻式触摸屏,这种屏幕可以用四线、五线、七线或八线来产生屏幕偏置电压,同时读回触摸点的电压。电阻式触摸屏基本上是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薄膜和玻璃相邻的一面上均涂有ITO(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涂层,ITO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当触摸操作时,薄膜下层的ITO会接触到玻璃上层的ITO,经由感应器传出相应的电信号,经过转换电路送到处理器,通过运算转化为屏幕上的X、Y值,而完成点选的动作,并呈现在屏幕上。

网友B:
  电容屏
电容技术触摸屏Capacity Touch Panel(CTP)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电容式触摸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ITO,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电阻屏靠压力感知输入,电容屏靠接触时的静电场变化感知输入。

网友D:
嗯,电阻屏精度高,但是需要压力输入对屏磨损叫严重。电容屏精度低,易受干扰,经常需要重新校验。但是输入是非常轻便省力。

网友E:
现在电阻屏越来越少了

楼主:
嗯,晓得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