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USB线连接移动硬盘

楼主(2013-05-28):
电脑没反应,可是短的就可以

网友A:
长的,控制电平衰减了?

网友B:
长的?什么意思??????????????

网友C:
这还用说,长的电缆信号的质量下降,信号传输已经出现错误啦。

网友D:
不但是信号质量下降,供电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用那种很短的usb头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虽然没有很专业的回答 但也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