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发帖:stm32 定时器和DMA

楼主:
固件手册255页,这六个分别对应的是那种触发DMA?
第一种是不是定时器重装初值触发DMA(51思维)?

楼主(2013-05-2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173
找到答案了,只是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A:
还有啥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啥不理解

我想通过DMA直接读取GPIO口输入的数据,把它保存在一个数组里,除了用定时器触发DMA使能,还有其他方法吗? 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