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热胶片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我使用的导热硅胶片为2.4W/(m.K),但我的接触面积只有300mm2,1mm厚度,那这样算来热阻为0.77℃/W,而我的散热功耗需要达到35W,那温升岂不是要到27℃????那使用导热胶片还有什么意义??使用导热硅脂也是类似,同样厚度的情况下甚至还不如胶片。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导热硅胶片是用来绝缘的,即在同一散热器安装多个不共极的器件,若只是单个安装,或是共极的(例如7805,7812,器件安装面极性一样),不必使用垫片,涂抹导热胶即可.

楼主:
谢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总觉得有这个导热胶片不爽,严重影响MOS管的散热。我再去研究研究能不能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现在主要问题是出在温升上。

网友B:
选择高导热的。实在不行加个小风扇

网友C:
用风扇靠谱,35W赶上笔记本电脑CPU功率的一半了

楼主:
可惜是不能用风扇的,只能是自然冷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总觉得有这个导热胶片不爽,严重影响MOS管的散热。我再去研究研究能不能直接安 ...

可以从降低MOS损耗方面研究

网友E:
实在不行加个热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