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通信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3-05-28):
CY7C68013在全速模式下,USB的通信速度有多快?

网友A:
这个在 USB 的标准中就定义了. 全速模式 12M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 USB 的标准中就定义了. 全速模式 12MBit/S

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的传输速度如何验证

网友A:
这也不能说是理论值, 而是传输过程中的 真实的 波特率.
由于命令和交互方面的因素, 实际的传输速度如何验证?  可以通过传输数据, 进行统计的办法验证.
但是这跟具体操作,命令等有关, 肯定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值的.

网友B:
打6折,7M已经相当不错了,估计一般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能说是理论值, 而是传输过程中的 真实的 波特率.
由于命令和交互方面的因素, 实际的传输速度如何验证 ...

:loveliness:谢啦

网友C(2013-07-01):
960KB 没有问题。做不好,就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