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学习板

楼主(2013-05-28):
各位推荐个功能较全的psoc学习板吧,价格不要太贵的

网友A:
定个试验箱吧

网友B:
功能全的一般价格都很高

网友C:
目前最全的板子应该算是CY8CKIT-001了

网友B:
嗯,PSoC1/3/5都能开发

网友D:
不便宜啊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E:
你是要POSC几呢?如果是1、3、5都包括的话,CY8CKIT-001可以,不过价格比较贵,要1500RMB左右。

网友F:
CY8CKIT-042,这个只有25美金,估计200块*币左右,这个板子上还有调试编程功能,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