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内部的RC振荡器

楼主(2013-05-28):
MG103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datasheet里没有?

楼主:
Datasheet没有标明。

网友B:
MG103只能采用外部晶振~~无法设置为内部晶振~~

楼主:
那肿么办

网友B:
可以改用MA801

网友C:
是的,使用U1 编程器重新使能内置晶振

网友C:
但是是6M 不是很准的+/- 30%

网友D:
笙泉出了一颗MA86E508

网友D:
规格跟MG103 类似但有精准的内部晶振, 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嗯,结贴了,多谢啊

楼主:
大家晚安哈~~~

网友E:
最新出的MA86E508,flash 8K,3种频率可选的高精度内置晶振,常温下一个点的误差,4路脉宽等,对比MG103,这颗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