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5-28):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一些传感器模块,输出电压一般为+5v的。而GPIO接口的引脚的输入电压一般为+3.3V。原来我用串个电阻(大概5兆欧左右)将电压降到了3.2V,但是连接后,调试时将GPIO设为输入模式,读取引脚数据寄存器时,却发现没有变化。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流太小了?还是驱动没写好?

网友A:
有的片子虽然是3.3V供电,但是好像也能兼容5V的信号,我局的电阻好像是大了点吧,单位是K就可以了吧,你可以先用10K的试试,然后测试下输入电流,别超过GPIO最大的灌电流,就行

网友B:
在外围加个三极管或MOS管的开关电路

网友C:
用2个电阻分压后采集。

网友D:
5M的电阻的确太大了啊,这样线路中的电流就会非常小的

网友D:
就驱动不了引脚寄存器中的状态变化的,可以改成330欧姆的试一下的

网友E:
这种降压处理方法不靠谱吧

网友D:
简单地处理办法就是串联匹配电阻的

网友D:
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开关mosfet管的

网友D:
或者采用专门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的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