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公开本人的一项发明专利,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3-05-28):
本人的专利方案是《一种在计算机数据处理指令中附加跳转功能的方法及其CPU模块》,上个月才受理。说明书及附图在附件内。

楼主:
等候大家指教!

网友A:
把本来简单合理的方案整得复杂无比,纯粹是闲得无聊唉。。。

网友B:
有些功能ARM早就实现了
比如ARM7的ARM指令都可以带条件执行
另外一条指令实现更多功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多条指令实现没有优势(更复杂的功能当然需要更多的执行时间,一条指令执行太长时间不利于中断处理),更何况现在的流水线架构不适合频繁的跳转

楼主:
感谢ayd_ice的回复,实际上本专利方案的本质是实现数据处理指令和跳转指令合二为一的方法,需要跳转的时候才有必要跳转,而不是每条指令都跳转。

楼主:
我希望大家看完资料后能说说大家的看法,实际上实现该方案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想到而已。

楼主:
本发明巧妙在数据处理指令的数据结构中设置条件码、反条件码和跳转矢量,并且在CPU的指令地址计算部件中增加了反条件码和跳转矢量的处理电路,实现了将数据处理指令和跳转指令合二为一,使得数据处理指令具有跳转功能,充分利用指令地址计算部件和数据处理部件并行操作的特点,为CPU能够快速地、高效地执行程序代码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本发明方法不但提高CPU资源利用率和程序的运行效率,而且还使得程序代码更加紧凑。
基于本专利方案,可以实现以下的技术特点:
1、所有指令都有条件码,能根据PSW状态码有条件实行。(这一点与ARM相同)
2、所有指令都附加有直接跳转的功能。
3、有条件码RP指示重复计数器配合重复操作,重复计数器计数零开销。
4、可重复操作一定数量指令组。(比X86灵活)

楼主:
时间很晚啦,睡觉去啦,886

网友C:
如果没有特别的新颖之处,没有特别想不到和特别应用地方,就不提了。

人家做CPU几十年了,多半想过,或实现上有难度,得不偿失,没用应用或变相应用。

当然,我也不懂。只是随意说说

网友D:
闲的蛋疼。。。。。

网友B:
LZ这是超级复杂指令集

网友:
无聊       蛋疼

楼主:
ARM出来时也会有人说无聊  蛋疼。哈哈

楼主:
楼上误会啦,实际上指令是不是该跳转是由条件码和PSW的状态码来决定的,该顺序执行的还是顺序执行。

楼主:
有关指令利用效率的问题,在32位指令中本身就有好几位空着没有用,在16位指令中的确无法实现。

网友E:
太深了,留个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深了,留个印

没事,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基于本发明专利,本人编写的指令集。

网友F:
我猜你这专利技术含量高。

楼主:
我的观察:
1、ARM所有指令都是有条件执行,这一点比MIPS灵活,值得表扬!。
2、ARM所有指令都具有执行后可选择更新状态码的功能,这一点似乎也比MIPS灵活。
3、ARM工作寄存器只有16个(实际上用户随意使用的只有13个),甚至在16指令模式下使用不到8个工作寄存器。用户可任意使用的工作寄存器太少,对R型CPU来说是个硬伤,它将无法应用在大量数据运算的场合(如大型机),由于可用工作寄存器太少,如果自动变量定义过多的话,将无法定义在工作寄存器中,所以需要频繁访问主存,性能不会好到哪里去。对于这一点,MIPS应该完胜ARM,所以ARM在嵌入式领域应用比较合适,而MIPS无论在嵌入式领域还是大型机领域都能胜任,两样通吃。
4、ARM的推广工作远好于MIPS,ARM资助了不少人出版ARM的学习、开发资料,更为可贵的是ARM的开发工具几乎免费,其结果是学习和应用ARM的电子工程师多的是,所以ARM气势如虹也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山是靠自己打下来的。
本人技术方案的技术特点:
1、所有指令都是有条件执行,这一点与ARM相同。
2、所有指令都带有跳转功能,这一点前所未有,独具特色。
3、有重复计数器配合条件码RP、RZ、RN指示重复操作,重复计数器计数零开销,这一点也是独具特色。
4、可重复操作一定数量指令组,指令组大小由跳转矢量决定。(比X86灵活得多了)
5、重复操作过程中可以随时被中断。(我不知道X86在进行重复操作时能不能响应中断)
6、CPU可以工作于半寄存器模式(即16个工作寄存器、8位跳转矢量),也可以工作于全寄存器模式(即32个工作寄存器、6位跳转矢量),这两种模式可以由程序员随意切换,可以做到处于全寄存器模式的子程序能够调用处于半寄存器模式的孙程序,反之亦然(这一点也是独具特色)。所以它也和MIPS一样,既可以应用于嵌入式领域,也可以应用于大型机领域。
7、优化的指令可以显著减少在多维数组下标计算时使用的指令数量,这一点比ARM和MIPS都减少一半。

以上是我的观察,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G:
很多都是为了专利而写的
没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