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非MA805-64芯片”

楼主(2013-05-28):
MA805用ICP编程时(6线)出现校验和错,再次编程时提醒“非MA805-64芯片”。

楼主:
用U1,U2编程均不能写入。已发现5片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A:
不可再以此方式烧录MA805-64~~

网友B:
有可能电路或是供电等原因

网友C:
检查板子上的电源是否供电

网友C:
还是无法烧录的话
请直接采用U1再次直接烧录测试~~

网友D:
烧写程序时,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或者你的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E:
请在网上下载最新的软件调试,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asp
版本为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