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EC控制问题 pwm问题

楼主(2013-05-28):
各位大牛,小弟现在要做TEC控制,想参照MAX1978的思路通过PWM+pid来控制,主要是通过温度反馈控制PWM脉宽,之后H桥驱动TEC负载。小弟问题是:PWM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开关负载通路,这种高频调制会不会对负载有影响?而且TEC有最大电压和电流限制,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请大牛赐教啊

网友A:
高频调制会不会对负载有影响?

不能说所有的负载都没有问题. 应该就具体负载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调制会不会对负载有影响?

不能说所有的负载都没有问题. 应该就具体负载讨论 ...

我要控制的就是TEC,想想如果加上足够的滤波方法应该就可以了,,呵呵,但是具体的最高电压电流控制还在想更好的方法,,感谢回复

网友B(2014-06-18):
你的H桥用的是三级管还是MOS管  MOS管是P-N管还是4个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