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TVS管(阵列)与ESD器件的区别的

楼主(2013-05-28):
最近的在做供电系统这一方面的项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到防雷知识的,ESD期间的以前是用过的,不过一般都是用在数字通讯的IO口及SIM卡电路上的,其他方面的就很少用了,至于其原理的为什么要用的都没怎么去想的。。。

楼主:
这次第一次的做关于防雷方面的设计的,这一下的就需要用到TVS管的,可TVS管的以前压根就没用过的,按原理的话,用合适的ESD期间的也可以的,可是还非得用TVS管的呢??

楼主:
关于这TVS管与ESD这两方面的区别的,有谁可以给详细的说说的呢??我先谢谢了啊。。。。

网友A:
这个资料的贡献给大家了,可以看下区别的啊

网友A: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er瞬态电压抑制器)二极管等ESD保护器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固态二极管,专门用于ESD保护.TVS二极管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当瞬态电压超过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时,二极管发生雪崩,为瞬态电流提供通路,使内部电路免遭超额电压的击穿或超额电流的过热烧毁.由于TVS二极管的结面积较大,使得它具有泄放瞬态大电流的优点,具有理想的保护作用. 改进后的TVS二极管还具有适应低压电路(<5 V)的特点,且封装集成度高,适用于在印制电路板面积紧张的情况下使用.很低的箝位电压,经过多次ESD过程后不会劣化.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网友B:
做供电系统感觉要用功率器件,一般的TVS管与ESD没有什么作用。最好用SMA,SMB系列的吸收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的贡献给大家了,可以看下区别的啊

这个资料蛮好的,我下载下来看看的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的贡献给大家了,可以看下区别的啊

收下楼主这个资料的了,还蛮好的

楼主:
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其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400W~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0.52A~544A;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

楼主:
电子消费类、数码产品中专门的静电阻抗器ESD(静电保护元件):电压范围为〈24V,极间电容有〈2.5pf的,响应速度小于1ns,极低的漏电流,封装主要为0603和0402。

楼主:
ESD工作原理是:在电器正常工作过程中,ESD只是表现为容值极低的(一般〈5pf)容抗特性,不会对正常的电器特性产生影响,且不会影响到电子产品的信号及数据传输;当器件两端的过电压达到预定的崩溃电压时,迅速(纳秒级)做出反应,以几何级数的量放大极间漏电流通过,从而达到吸收、减弱静电对电路特性的干扰和影响。

楼主:
都是一样的,只是ESD(TVS陈列)结间电容可以作到很底,最底可以作到1PF,体积最小可以作到SOD923,我感觉也是一样的,只是所应用的场合不同而已的

楼主:
TVS大多用在雷电防护方面的,

楼主:
而ESD大多应用在高速数字电路的上的

楼主:
特别是两集成IC间的板内通讯的,TVS就多用于板与板间的数据通讯及电源的防护的

网友E(2014-05-13):
ESD器件的范围比较广,用于ESD保护的器件:TVS二极管、聚合物ESD静电保护器、叠层压敏电阻等等。

适用于通用ESD保护的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产品就是ESD保护二极管。低电容ESD保护管、静电放电(ESD)保护二极管、单线ESD保护管、ESD保护二极管阵列、双向对称单线ESD保护二极管、低电容双向ESD二极管等等都是。TVS管的封装有单路封装和多路封装的阵列。

TVS器件按极性可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型和专用型;按封装和内部结构可分为:轴向引线二极管、双列直插TVS阵列、贴片式和大功率模块等。轴向引线的产品峰值功率可以达到400W、500W、600W、1500W和5000W。其中大功率的产品主要用在电源馈线上,低功率产品主要用在高密度安装的场合。对于高密度安装的场合还可以选择双列直插和表面贴装的封装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的贡献给大家了,可以看下区别的啊

很不错的资料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介绍的非常不错的,谢谢啦

楼主:
好了,我结贴的啦,谢谢各位的参与的

网友F(2016-02-15):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的贡献给大家了,可以看下区别的啊

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G(2016-07-05):
已经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