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印刷电路板的EMI设计

楼主(2013-05-28):
关于印刷电路板的EMI设计的,在前边的有大侠讲过的,不过时间长了,等我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了,所以来求助大家了。。。

楼主:
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简称EMI),是指电磁波与电子元件作用后而产生的干扰现象,有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种。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辐射干扰是指干扰源通过空间把其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在高速PCB及系统设计中,高频信号线、集成电路的引脚、各类接插件等都可能成为具有天线特性的辐射干扰源,能发射电磁波并影响其他系统或本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A:
电磁兼容性:(EMC,即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因此,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骚扰(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另一方面是指设备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骚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即EMS)。

楼主:
这里有个资料的,觉得蛮好的,就分享给大家了啊

网友B:
收下这个关于EMI的资料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资料的,觉得蛮好的,就分享给大家了啊

该资料蛮好的,我收下的了

网友D: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检验。多了也就有经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简称EMI),是指电磁波与电子元件作用后而产生的干扰现象,有传导 ...

关于EMI设计的跟PCB布局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楼主:
其实这方面在这里讨论的在好,还是抵不上实际的试验的,在设计PCB时,EMI设计的好坏是通过试验的方法很好的检验出来的

楼主:
好了,也多谢楼上各位的探讨的额,我总结了下的,大家还是讲得非常有道理的

楼主:
到这里的,我结贴了,希望各位多关注我的帖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