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
我用LM339做了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参考电压为2.5V能正确输出。如图,当改变不同的比较电压时候,无输出高电平,LED灯不亮,请问是不是我的电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我再次做了一个测试,请问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2013-05-29):
VCC认为你 用的是 5V,R5-R8,电阻式 多大?780,太小;780K太大。先按DATASHEET的,整个几K到20K。先不考虑LED,确认输出正确后,再来调整电阻

楼主:
我vcc用的是3.7V,而R5-R8都是用的是68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认为你 用的是 5V,R5-R8,电阻式 多大?780,太小;780K太大。先按DATASHEET的,整个几K到20K。先不考虑L ...

我vcc用的是3.7V,而R5-R8都是用的是680欧

网友A:
先把4个LED断开,看4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不 正常换339,查连接线路。。。

网友B:
第一个图的四个LED有没有负极接地?VCC是3。7V是不是太小?
第二个图的R3有点大,LED的电流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的四个LED有没有负极接地?VCC是3。7V是不是太小?
第二个图的R3有点大,LED的电流过小。 ...

第一个个图画错了哦。我再试试第二个图试试吧电阻变小点

网友C:
不确定  先不出答案 了

网友D:
第一个图
1. VCC不能太小,3.7V的话太小了
2.楼主为什么加4个2.2K的电阻,个人觉得没用,可以去掉.
3.4个LED阴极没有接地
第二个图:
1. VCC不能太小,3.7V的话太小了,我想最少要5V
2.把15kk电阻去掉,好象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图
1. VCC不能太小,3.7V的话太小了
2.楼主为什么加4个2.2K的电阻,个人觉得没用,可以去掉.

用5.5V都没有作用,15K电阻去掉了也没有作用

楼主:
工作以来第一次玩玩的东西,达得乱七八糟的烂电路终于调试出来了,第二个图就能实现,可以睡觉啦。在此谢谢大家的回答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