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放大一下,就失真,???

楼主(2013-05-29):
放大倍数5倍左右,运放opa3355,信号频率400KHz,输入标准20mv正玄波(PP),信号就成这样了,电路仅一正向放大电路。,请求前辈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十有**是单电源工作运放,多上点图,这么点信息没法分析

网友B:
楼主把电路图贴上来吧!

网友C:
上你的图,
查连接,
查电源。

网友D:
负电源接了么

楼主:
问题是出在了单电源上,前面的输入信号,偏置的太小了,再试试,谢谢  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