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13USB烧写EEPROM问题

楼主(2013-05-29):
现有一款图像采集的板子,采用68013作为USB的数据传输芯片,别人提供的,可以获取图像,现在想通过USB口修改其内部固件程序,用control panel试过很多次,均不能成功下载固件程序,请教各位,是不是以下原因:
(1)已经烧录过的EEPROM,无法重新烧入?
(2)在此条件下,断开SDA引脚,先烧写HEX,在不断电的前提下,连接SDA,再次烧录IIC,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用CyConsole烧录试试看 另外EEPROM也有small和large之分
LZ提到的2点 第一点EEPROM是可以反复烧录多次的 第二点这样做是可行的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CyConsole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