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bypass方案

楼主(2013-05-29):
要做一个基于以太网通信的项目。目前的方案是这样的:组播数据经过Hub后,一路送给CPU,另一路级联至下一级。

但是面临一个问题:断电时,Hub停止工作,级联的物理链路就断了。所以想做一个Bypass功能。在断电时,让输入数据直接bypass到下一级呢?

大侠们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A:
HUB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一般来说没有这样的,除非加个旁路,用CPU控制,如果hub工作,则通过CPU断掉旁路的电,反之亦然。不过这也够奇葩的,电路考虑到没电的情况还真是没办法

网友B:
只能在switch的前端加一个物理切换的开关,类似于继电器,但是网络好像有专用的切换器件,你可以去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switch的前端加一个物理切换的开关,类似于继电器,但是网络好像有专用的切换器件,你可以去搜一下。 ...

能给推荐个专用器件吗?

原来想用固态继电器,但是网上搜了一下,也没搜到相关信息。没有头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B自己做还是买现成的?一般来说没有这样的,除非加个旁路,用CPU控制,如果hub工作,则通过CPU断掉旁路的 ...

Hub是自己做的。
由于我们的网络是级联的,设备都挂在网络上。必须得考虑断电或工作不正常的情况。

尤其是断电的情况,不用继电器的话很难处理。
原来看过一个可以实现旁路的芯片,PI3L 301DAE。但是必须得供电才工作。

在国外一个网站上看过相关**,不过它也没提具体如何实现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31128-print.aspx

网友A:
引用 楼主:
Hub是自己做的。
由于我们的网络是级联的,设备都挂在网络上。必须得考虑断电或工作不正常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些设备是以菊花链的形式连接的?一般这样连接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那是千兆百兆还是十兆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千兆百兆还是十兆的网?

是菊花链的方式。百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菊花链的方式。百兆的

在这个链接上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31128-print.aspx看了一种方法:
Depletion mode MOSFETs have a normally on state without power applied. 4 of them could create your overbridge function with ordinary powered bus or analog switches doing the Ethernet switch connections. Admittedly though, due to their rarity and negative voltage requirement to turn them off, depletion mode MOSFETs are probably much inferior to a single 4PST relay or other configuration.
他的意思是用四个耗尽型MOSFET(N沟道,Vgs=0时,DS间导通)加IC就可以实现。  现在还没搞明白这种实现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个链接上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m631128-print.aspx看了一种方法:
Depletion mode MOSFETs  ...

那我理解的意思其实是基本的信号流思路,想法是百兆网的四根线正常接后级,并且分别接到mos管S级,如果没电,那么只有一路输出,如果在G级加电,那么DS同时输出给hub, 不过这个就是开关的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选一个宽带的mos管应该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理解的意思其实是基本的信号流思路,想法是百兆网的四根线正常接后级,并且分别接到mos管S级,如果没 ...

这样做的风险很高啊。处理不好的话,估计会影响信号质量。如果非得用有类似有源元件的话,还是倾向用现成的IC。

ls上用过继电器方案吗?如果有的话,给推荐个型号吧。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继电器靠谱。  或者其他方案?

在moxa官网上看了一款工业交换机,bypass用的就是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风险很高啊。处理不好的话,估计会影响信号质量。如果非得用有类似有源元件的话,还是倾向用现成 ...

确实,分立元件确实比较难用,现成的IC也一般只是一路的,不好用,继电器我没在这样的应用中用过,不过继电器的话就简单的,有的是吧
http://www.cnelc.com/ProductList/PL12476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