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点滞后问题的理解和困惑

楼主(2013-05-29):
各位,我看了一下关于系统极点滞后的东东,个人理解了一下,但总是感觉困惑重重,现将我的理解和困惑列出,还请理解这方面的朋友们,帮解析一下啊!

举例:对于一个低通RC滤波器,它是一个单极点系统。当输入是一个正弦激励的话,则低通滤波器的输出仍是一个正弦曲线,但是相位会发生滞后,也可以理解输出的响应时间发生了延迟,滞后相位越大,则响应的延迟越长,但是它的延迟相位不会超过90度,那么它的延迟时间也不会超过1 /4 的正弦周期。

疑问:那当一个正弦信号的频率等于这个低通系统的3db频率时,延迟相位为45度,激励周期为3db频率,所以,可以推测延迟时间大约为1.5RC~1.6RC。但是在阶越信号的激励下,我们说系统的输出大约为4RC-5RC,阶越信号的延迟时间与正弦信号的延迟时间有什么关系吗? :'(说的有点晕,不知道大家懂我的意思不。

继续疑问:从单极点系统推到多极点或者既有极点又有零点的系统,那对于这些系统,怎么通过简单的分析可以推测出大概的系统延迟时间呢?而且延迟时间大概会与那些因素有关系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两下,坐等各位解惑啊!

网友A:
简谐信号激励和阶跃激励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一个考虑相位,而另一个考虑的是上升沿(多用于分析脉冲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谐信号激励和阶跃激励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一个考虑相位,而另一个考虑的是上升沿(多用于分析脉冲数字信 ...

您说的是一个是暂态一个是稳态吗?

但是,一个系统从暂态到稳态的稳定时间,不是跟系统中极点的个数和位置有关系吗?

那这个过度时间不是由于相位延迟造成的吗?那大概的分析一个系统,可以根据零点和极点,

就预估出系统的稳定时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一个是暂态一个是稳态吗?

但是,一个系统从暂态到稳态的稳定时间,不是跟系统中极点的个数和 ...

不是。

那一个是频域(虽然换成了周期),而另一个是时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那一个是频域(虽然换成了周期),而另一个是时域。

那对于一个具有极点的系统,应该怎么估计它的系统稳定时间啊?有没有什么粗略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对于一个具有极点的系统,应该怎么估计它的系统稳定时间啊?有没有什么粗略的方法 ...

一阶(单极点)看时间常数,二阶(双极点)看Q值。再多,就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了,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阶(单极点)看时间常数,二阶(双极点)看Q值。再多,就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了,找本书看看吧。
...

Q值过大会出现多次震荡,而Q值过小,又出现过阻尼,所以,得靠经验选择Q值,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