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指令集

楼主(2013-05-29):
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的位数区别体现在哪儿,能给个具体的例子示范一下吗?
这都是针对汇编语言来说的,C语言编写程序没有这种区别?

网友A:
C 语言是根本不用去关心编译器是用的什么指令的.

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的位数区别体现在哪儿?  就是指令的长度嘛
给你看一段编译器生成的代码, 里面混合了两种指令了

000002  490d              LDR      r1,|L15.56|
000004  f8b12800          LDRH     r2,[r1,#0x800]
000008  0612              LSLS     r2,r2,#24
00000a  d507              BPL      |L15.28|
00000c  f6010104          ADD      r1,r1,#0x804
000010  8008              STRH     r0,[r1,#0]
000012  8908              LDRH     r0,[r1,#8]
000014  f0400040          ORR      r0,r0,#0x40
000018  8108              STRH     r0,[r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