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求助:SOP8,表面上印有3100,BRZX,请问有知道这个芯片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网友A:
麻烦拍张照先

网友B:
应该是AD3100AR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D3100ARZ吧

我在ADI网站上没找得到该芯片的信息啊。芯片被环氧树脂封住了(都懂得),我用刀子刮开的,照相也看不清,这个芯片应该是产生脉冲的,5号脚输出,芯片的7,8脚分别和npn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相接,从电路板上看到的也就这么多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ADI网站上没找得到该芯片的信息啊。芯片被环氧树脂封住了(都懂得),我用刀子刮开的,照相也看不清 ...

这个芯片是我在淘宝上找的,确实有这个芯片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