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怎么升级NU-Link-me的固件?

楼主(2013-05-29):
去年研讨会发的nano130板子,现在拿出来折腾。
在MDK里要把例程代码下载到芯片,提示要升级固件。
于是,打开ICP program Tool,连接NU-LINK-ME,提示升级固件时,点击升级,升级到一半卡在了下图的界面上,这该如何处理?

楼主:
Nu-linkMe被我玩死了,现在在ICP和MDK里都找不到它了,晕死!
ICE红灯,其他3灯不亮,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自动升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自动升级成功。

请介绍你的是怎么升级的?

楼主:
解决了。重启计算机后又有反应了。开MDK,选择下载,提示升级固件,这时把UNLINK芯片的57脚接地后把unlink插入,再点击OK,开始正常升级了。

网友B:
UNLINK,不懂是什么。我只知道 NU-LINK

楼主:
不好使时候叫unlink。

网友B:
我没有遇到过不好使用的NU-LINK。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C:
不好使时候叫,unlink。

妙解

网友B:
尚未发现不能用的NU-LINK。我用过的NU-LINK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我们生产维修过新唐在大陆研讨会发的绝大部分TINY板,上面就是板载的NU-LINK-M。及自己生产了上千套独立的NU-LINK。

网友D(2013-10-09):
我的是插上USB后,检测固件版本低,然后点击确定后,自动升级成功的
用的是M058S的板子+nu-link-me

网友B:
按提示做就行了。

楼主:
都忘记了。

网友E(2014-01-14):
从MDK升级的固件 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得到它吗?

网友F:
新塘送的开发板m058s 的nu-link下载器,在升级过程中,一直处于等待状态, 大约30分钟还没成功,我就人为的关闭了升级过程; 重新安装驱动,以及重启电脑后,发现nu-link的led灯一个也不亮,而且如果nu-link板和 开发板连接的话,nu-link板子上的3.3v芯片一直很烫手,这是什么问题啊,有人遇到过吗; 后来看论坛说是固件包升级失败,要重新刷固件包,但不知道如何重刷?  本人在深圳上班,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在此先谢过;

网友B:
发给我帮助你刷。需要固件 及方法。

网友G(2014-02-20):
引用 网友B:
发给我帮助你刷。需要固件 及方法。

我使用的是Nu-Link-Me v1.5  ,使用keil download之后提示我要升级固件,点击开始升级,提示我升级成功, 但接下来又弹出和之前一模一样的提示升级固件对话框。倒腾了好几次都是一样,固件升级不了怎么办

网友H(2017-05-10):
我的也是这样子,请教一下缥缈九哥, 你说的固件和方法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