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点亮LED灯

楼主(2013-05-29):
1、stm32f4简介
       ST(意法半导体)推出了以基于ARM® Cortex™-M4为内核的STM32F4系列高性能微控制器,其采用了90 纳米的NVM 工艺和ART(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Adaptive Real-Time MemoryAccelerator™)。ART技术使得程序零等待执行,提升了程序执行的效率,将Cortext-M4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使得STM32 F4系列可达到10DMIPS@168MHz
自适应实时加速器能够完全释放Cortex-M4 内核的性能;当CPU 工作于所有允许的频率(≤168MHz)时,在闪存中运行的程序,可以达到相当于零等待周期的性能。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单周器DSP指令和FPU(floating point unit,浮点单元),提升了计算能力,可以进行一些复杂的计算和控制。

2点亮LED灯程序
        本人写程序喜欢用寄存器操作,感觉寄存器操作比较简单,清晰明了,便于调试。下面就把LED灯的程序列出来。关于STM32的GPIO的寄存器有很多,如果只是想让LED灯点亮的话,只需把端口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置1置0就可以了。GPIO口的其他寄存器的设置,以后再慢慢的说吧。
#define LED_OUTPUT         GPIOB->MODER &= 0xFF0FFFFF; \                                       //设置B端口的10和11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B->MODER |= 0x00500000 //ouput

#define LED_ON              GPIOB->BSRRL = 0x0C00             //设置B端口的10和11引脚为输出1
#define LED_OFF             GPIOB->BSRRH = 0x0C00 //reset 1

int main(void)
{
        int i;
        RCC->AHB1ENR |= 1<<1; //     打开B端口时钟
        LED_OUTPUT;

while(1){
            for(i=0;i<10000000;i++);
                    LED_ON ;
            for(i=0;i<10000000;i++);
                    LED_OFF ;

                   }
}

LED灯程序比较简单,就写这么多吧,以后没事的话,好好的整理整理自己学习STM32F4的心得。

网友A:
寄存器操作的效率会比较高. 代码小.
但如果是初学者, 不建议都用寄存器操作.
寄存器操作, 往往可读性未必好, 所以各位看官, 不要随意模仿.

网友B:
可读性未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读性未必好

呵呵,有一点,不过对寄存器熟悉之后就很容易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操作的效率会比较高. 代码小.
但如果是初学者, 不建议都用寄存器操作.
寄存器操作, 往往可读性未必 ...

恩,初学者用库函数操作比较简单,我准备在写NIOS总结时,把库函数和寄存区操作放在一块,有利于交流.

网友A:
看代码要去查寄存器是比较费力的.
所以我的做法:
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时候, 尽量不直接用立即数上去, 而是借用库的定义.
比如:
        while ((ADC1->SR & ADC_FLAG_JEOC) ==0);                // 等待转换结束
并直接跟简短的注释

不过还是建议: 如果不是效率很重要的代码部分, 还是少用直接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要去查寄存器是比较费力的.
所以我的做法:
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时候, 尽量不直接用立即数上去, 而是 ...

恩 这样有助于代码可读性,

网友C:
写程序不仅是要执行速度,还要关心以后的代码维护。呵呵,我以前写程序也和楼主一样,现在慢慢的趋向规范化。

网友D:
简单的几行的代码寄存器当然可以,几百上千的寄存器就不行了

网友E:
STM32的执行效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不用太多的关心效率,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更为重要,所以我选择库函数,尽量避免直接寄存器操作。

网友F:
问一下。有木有F4的管脚资料。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有木有F4的管脚资料。中文的

我这只有英文的,呵呵

网友G:
F4的没有中文的。

网友H:
F4貌似性价比还不够高吧

网友I:
----加#include "stm32f10x_lib.h"
..\User\main.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ser\main.c - 1 Error(s), 0 Warning(s).
------加上#include "STM32F10X.H"
报错:
..\User\main.c(15):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AHB1ENR"
..\User\main.c(16):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MODER"
..\User\main.c(20):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BSRRL"
..\User\main.c(22):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BSRRH"
..\User\main.c(25):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User\main.c - 4 Error(s), 1 Warning(s).
已经在C++里增加,“STM32F10X_HD”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include "stm32f10x_lib.h"
..\User\main.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 ...

需要把库文件加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