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sb接口的stm32,可以做成无驱型的usb设备么?

楼主(2013-05-29):
如题,没接触过stm32.想问问带usb接口的stm32,例如102,可以做成无需驱动型的设备和pc通信吗?速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A:
何谓无驱?应该是免驱吧,用操作系统的HID驱动吧。

网友B:
标准的HID设备不需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C:
还可以做成 虚拟串口(VCP),ST提供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