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下下二极管压降

楼主(2013-05-29):
如图,我自己搭建了实际电路,二极管的正极是5V这跟实际测量吻合, 按理说测得的二极管的负极电压应该是5V,可实际上是5点多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我更换了不同的发光模块时都存在这种情况。当我换成24V电源,发光管更换为导通压降为15V的LED时,按照此电路,实际测得LED负极电压为11多,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不会吧?负极不应该比正极电压高啊

网友B:
测错了呗

网友C:
怎么会把电压表串入使用啊!

网友D:
电压表要并联吧

网友E:
你电压表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