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083 无法进timer2 定时中断(内部RC)

楼主(2013-05-29):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调试了好久,还是不行。

在定时中断里设置了4ms的标志位,运行到main()程序后,4ms的标志位没有置1.

网友A:
請按一下步驟檢查下:
1:首先確認timer2定時中斷開啟了沒有?
2:然後程序是否可以正常進入timer2中斷?有沒有將中斷矢量弄錯?
3:timer2中斷是否將4ms標誌設置好了?
4:退出中斷檢查哪裡有沒有將4ms標誌清掉?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复用,可恶的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