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这个过载指示电路怎么分析的

楼主(2013-05-29):
在网上找了个过载指示电路,原理不懂

网友A:
正半周过载:D1截止,U-=Ua;D2导通,U+=(Ui — Ub)R3/(R1+R3)+Ub;U+>U- ,输出高电平。
负半周过载:D1导通,U-=(Ui — Ua)R2/(R1+R2)+Ua;D2截止,U+=Ub;U+>U-,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过载:D1截止,U-=Ua;D2导通,U+=(Ui — Ub)R3/(R1+R3)+Ub;U+>U- ,输出高电平。
负半周过载:D1导 ...

那,请问大神,是不是在选择R2,R3 时需要比R1大很多?,还有就是这个电路是选择电压比较器,还是普通运放就行

网友B:
没错,当R2、R3比R1大很多时,正半周为Ui与Ua比较,负半周为Ui与Ub比较。普通运放也可当比较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错,当R2、R3比R1大很多时,正半周为Ui与Ua比较,负半周为Ui与Ub比较。普通运放也可当比较器。 ...

那么输入就是交流了吧,不然怎么会有正负半周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输入就是交流了吧,不然怎么会有正负半周的说法

应该不是一定是交流吧,比如Ua=+5V,Ub=-5V,当Ui=6V时,是不是也有U+>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