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FPGA写过USB接口

楼主(2013-05-29):
最近在研究USB,感觉还不错,有没有人在FPGA或CPLD上实现过USB通信,估计vhdl和verilog应该都可以写个USB出来,不过控制会麻烦。我来奋斗一段时间,争取实现这个,有没有人一起有兴趣的呀,加油哦。

网友A:
没有这么宏伟的目标,我觉的以咱们这种水平,难啊

网友B:
你先找找开源的吧

网友C:
我尝试过, 还在尝试中. :lol

网友D:
我用过一个代码,FPGA是主模式的,好像读写时序挺好实现的,就51是固件的配置难搞一些,貌似有好几种模式,写的时候还要注意FIFO的状态。上位机的驱动也要装对才行。加油!

网友E:
这个俺也略看过,搞不懂,就完串口先了,老歌有进展再拿出来给咱炫耀一下吧

网友F:
以前也有此想法,楼主有空聊聊哈,可行的话一起做做。qq:245966960

网友G(2013-09-16):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我也再弄,但没有头绪,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参考吗

网友H:
For FPGA, you can put a USB mac in it, and connect it to a PHY outside. However, you don't have to reinvent the wheel. You could just get an IP from Altera or 3rd party.

But the usual approach is to use off-the-shelf USB controllers.
(1) You can get the USB to appear as a serial port in PC. For this, you can use the solution from FTDI
(2) You can use a full blown USB controller. such as the Easy USB from Cypr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H:
For FPGA, you can put a USB mac in it, and connect it to a PHY outside. However, you don't have to r ...

;P还有英文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For FPGA, you can put a USB mac in it, and connect it to a PHY outside. However, you don't have to r ...

希望代码开源啊

网友I:
这个得用EDK来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啊

猴哥,我现在的水平能够写SDRAM控制器了,接下来我该怎么样提高我的fpga水平啊。工作的时候做过fpga+arm控制过伺服电机,我只负责fpga部分,但现在失业一个月了,毕业一年多了。

网友J:
楼主奋斗出来了吗

网友K:
一直也想在fpga上实现usb主模式,迫于水平和项目时间没整成,选用了SPI方式驱动USB hub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猴哥,我现在的水平能够写SDRAM控制器了,接下来我该怎么样提高我的fpga水平啊。工作的时候做过fpga+arm ...

多做项目,看代码啊。
能写出SDRAM水平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猴哥,我现在的水平能够写SDRAM控制器了,接下来我该怎么样提高我的fpga水平啊。工作的时候做过fpga+arm ...

哪里待业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哪里待业中?

还管介绍工作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还管介绍工作啊?

;P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哪里待业中?

深圳啊,猴哥经验丰富,给点优秀代码咯yzh0912@gmail.com: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还管介绍工作啊?

猴哥好人啦!;P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深圳啊,猴哥经验丰富,给点优秀代码咯yzh0912@gmail.com

什么方面的?我给你找找。其实XILINX给的例子就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猴哥好人啦!

好人一枚

网友N:
USB3.1都是在FPGA上先验证的

网友O:
FPGA实现USB FULL SPEED是一点难度都没有,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了解熟悉USB的物理协议,这其中有两个,NRZI编解码和USB的电平规范,这两个搞定了,USB控制器就能搞定了,建议,第一步先实现从正在通信的USB总线中解码数据,能把总线中的数据包解码出来,那你就已经基本成功了,那些什么FIFO之类的是次要的,或者说没有都可以,就看具体的应用要求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O:
FPGA实现USB FULL SPEED是一点难度都没有,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了解熟悉USB的物理协议,这其中有两个,NRZI ...

当然CRC校验也是少不了的,但一开始时,只做接收,可以先不理会这个

网友P:
正在做,多多沟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什么方面的?我给你找找。其实XILINX给的例子就不错啊

SPI和仿真方面的吧,谢谢猴哥!最近面试一家做LED控制器的,但是用的是VHDL,说给我一个月时间,可是我不会VHDL。猴哥,你说去不去了

网友Q:
楼主没下文了呢?

楼主(2014-07-31):
实在不好意思,前些日子太忙了,一直没有发贴,本人决定现在开妈边折腾,边发贴,今晚回去开始弄,计划是从今晚开始,用FPGA内嵌入51IP核,用IP后用C语言可以方便的控制操作时序,底层同步和曼码部分本人准备用FPGA解码。

楼主:
有问题部分还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探讨,希望尽快完成

网友R:
支持一下,估计会占多少资源?能为某些应用省掉USB接口芯片吗?成本方面有有优势吗?外部硬件总的转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支持一下,估计会占多少资源?能为某些应用省掉USB接口芯片吗?成本方面有有优势吗?外部硬件总的转换一下 ...

占用的应该不多吧,我先用IP核,以后直接写成VHDL,可以省掉USB接口芯片,如果用C语言开发,这种也是可以移植到别的单片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