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负载恒功率模式设计的探讨

楼主(2013-05-29):
要求设计一个电子负载:
(1)负载工作模式:恒压(CV)、恒流(CC)两种模式可选择。
(2)电压设置及读出范围:1.00V~20.0V
(3)电流设置及读出范围:100mA~3.00A
(4)显示分辨能力及误差:至少具有3位数,相对误差小于5%

现在我想扩展恒功率模式遇到问题。
先把模拟电路方面的雏形设计完善。但是恒功率模式需要有U和I的相互制约调整,改变(例如增大)U则相应的I也要跟着改变(减小),从而保持功率P=UI保持在你设定的数值上。我想是通过一个电位器决定你要让这个电子负载恒定在哪个功率值。
我的思路是把设计好的恒压、恒流的模式运用好。
先给出恒压、恒流、恒阻。
恒压:

恒流:

恒阻:

现在设计的恒功率模式:

我的思路就是通过输入电压和设定电压(此设定电压对应着某功率值)做某种运算后反馈加到恒流电路的参考电压端,这样就可以让Ui增大使得运算后的Vref越小,从而造成电流I越小,只要设定好运算的参数,就可以做到UI想乘结果不变。

仿真文件:
现在请教各位,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感觉有点太复杂。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给点思路,一个人想来想去实在走到穷途末路啊。网上资料也基本没涉及恒定功率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关注!@HWM @PowerAnts @xwj @xukun977 @tyw @wb61850

网友A:
方向是对的,但电路太复杂,做起来很麻烦。
你那图中使用了对数放大器和反对数放大器,目的是要做乘法。这个是对的。
但实现乘法,可以使用集成的模拟乘法器,这要比你用好几片运放简单,而且精度比你搭成的电路高得多。
也可以使用单片机加A/D(最好手带A/D的单片机),让单片机做乘法计算,其积输出到D/A去和基准比较,或者更简单一些,进行数字比较。
模拟乘法器比较贵,用单片机成本相当低,但单片机响应速度比较慢。

网友B:
同意楼上。5%的误差,用带10位A/D的单片机就可以了。A/D读出负载的U、I,单片机做乘法。可以不用D/A。单片机输出PWM,然后低通滤波给负载。这种应用单片机响应速度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是对的,但电路太复杂,做起来很麻烦。
你那图中使用了对数放大器和反对数放大器,目的是要做乘法。这 ...

思路是对的,那就放心。有没有更简单的呢?其实打心底里我觉得应该具备电压变了自动改电流、电流变了自动改电压的能力。我这个方案貌似只有前者,如果接入的电源电流发生改变那岂不是没办法调整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