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速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9):
变化太快,会卡住。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1#:加速度恒定。结束加速至匀速(高速)间转换时转矩有冲击。
2#:加速度变化,速度越高加速度越小,符合步进电机的特性(步进电机高速时的转矩比低速时小)。过渡到最后的高速段其转矩的柔性变化的。冲击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速度恒定。结束加速至匀速(高速)间转换时转矩有冲击。
2#:加速度变化,速度越高加速度越小,符合 ...

冲击是指的对什么的冲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冲击指的是对什么的冲击

转矩的突变。

网友C:
步进电机很精密,你的转矩突然太大,几次以后,就会弄坏电机的

网友D:
曲线1的转矩在什么地方突然增加了?我觉得在某个地方曲线1的转矩是突然减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曲线1的转矩在什么地方突然增加了?我觉得在某个地方曲线1的转矩是突然减小了. ...

就在那个转弯的地方,电机的转速只可以慢慢的加减,突变要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很精密,你的转矩突然太大,几次以后,就会弄坏电机的

我在控制电机转动的时候都是开始慢慢加速 到达固定位置时候突然停止  若是按照你刚才说的 这样也会影响电机寿命了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控制电机转动的时候都是开始慢慢加速 到达固定位置时候突然停止  若是按照你刚才说的 这样也会影响电 ...

理论上是这么说的,哈哈。。具体我没做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控制电机转动的时候都是开始慢慢加速 到达固定位置时候突然停止  若是按照你刚才说的 这样也会影响电 ...

你也可以曲线下降么,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停止

网友E:
据说,  S 曲线最好, 不过我没有采用过, 不好说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F:
加速度的大小由转矩决定,
转矩大小由两磁铁的磁力大小和距离决定。
我手上的一份步进电机厂家资料里要求,
启动时需通较长时间单脉冲。
是否需要S型,难说。

网友D:
转矩可分成两个,负载力矩和加速力矩,步进电机的总转矩虽不变,但加速力矩小了,负载力矩大了.

网友D:
加速曲线2和加速曲线1的最大加速力矩是一样的,所以两根曲线对这个电机是一样安全的,而1比2到稳定更快,所以1要好点,如果把2底部改成指数曲线,把2顶部改成1顶部曲线,这应该是比1,2都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加速曲线2和加速曲线1的最大加速力矩是一样的,所以两根曲线对这个电机是一样安全的,而1比2到稳定更快,所以1 ...

步进电机有一特点:高速时转矩要下降!且实际的负载转矩高速时会略微上升。如果高速时还是比较高的加速转矩(加速度)的话,则步进电机有可能失步。(步进电机承受的总转矩=负载转矩+加速转矩)

网友D:
电机负载转矩只与负载特性有关,不过,步进电机的最大扭矩确实与转速有关,转速越高,其最大扭矩越小,什么是最佳控制,可能不止一种模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