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镍氢电池简易充电

楼主(2013-05-29):
如图,D18是6.2V的稳压管,BT2是四节可充电的镍氢电池,每节额定电压是1.2V,共4.8V。该电路是对这四节电池进行简易充电
在AB两点接一个电流表,可看到读数是27.6mA,取下电池量电压有5.3V,再放到里面充电,可以看到一直有27.6V电流,即使冲
一上午,总电压也是5.3V,请问27.6V是充电电流吗?如果是的话,这样一直充电,难道电池不会爆炸吗?

网友A:
镍氢电池允许长期涓流充电,对延长其使用寿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允许长期涓流充电,对延长其使用寿命有好处。

每节电池是2000mAh的,虽然容量很大,但是这样一直充电,电压又不会大很多,这样总有冲满时候,如果充满了还有这么大的电流,那这个电流是被谁消耗了呢?

网友A:
基本充满后,涓流就补偿自放电去了,镍系的电池自放电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充满后,涓流就补偿自放电去了,镍系的电池自放电是比较大的

放电在这里是放不了的哦,电池的正极被接到6.2V的直流电压,怎么放得了?

网友A:
你先了解下镍氢的自放电,这样可能讨论起来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