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电源补偿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楼主:
我考虑用线性稳压电源的原理来做,但是线性稳压电源都是集成的,比如7805,有没有知道内部电路原理的?

网友A:
搜  “分立元件线性稳压电源 电路图”

网友A:
不过感觉你这样做会很容易烧光源。一般LED电路保证光输出稳定是恒流处理。长期运行时,考虑光衰的就麻烦些,没找到什么好办法。

网友B:
1、恒流驱动。
2、恒流值大小根据亮度调节。也就是建立亮度反馈系统。
3、恒流值的最大值要有限制,保证LED的工作安全。

网友C:
要保证“亮度”稳定,必须加入传感器检测“亮度”,以形成包括光源在内的闭环反馈。
这样的红外接收管市场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