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选型遇到的疑惑

楼主(2013-05-29):
我对LO18-26C0513-03PDF比较感兴趣
我主要就是用这个电压来控制电路的.所以要达到1.2A
主路输出13V 1.2A
铺路不要也没关系
铺路最好是有个5V
5V 0.3A
这样的话LO18-26C0513-03这款就不符合了
所以想问问现在有现有产品或方法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网友A:
你好,按照你的要求输入功率为17.1W,目前金升阳暂时没有产品能满足您的要求。这里给您个建议:我们有一款型号为LO12-26B12的产品。输出为12V/1A,跟您要求的13V/1.2A会有一点差异,您请评估能否使用。
另外您可以采用定制的形式,但由于电源设计的一些要求,建议您放弃5V/0.3A的副路输出,可以采用一个13V转5V输出2W左右的产品实现两路输出。
感谢您对MORNSUN的支持与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按照你的要求输入功率为17.1W,目前金升阳暂时没有产品能满足您的要求。这里给您个建议:我们有一款 ...

LO12-26B12这款的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与LO10-26D0512-04是一样的,但输出电压与功率跟您的实际需求会有一些差异,所以还需确认这两点是否能满足您的实际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与LO10-26D0512-04是一样的,但输出电压与功率跟您的实际需求会有一些差异,所以还需确认这两 ...

恩 谢谢了 我这边试试

网友B:
解决了没有?

网友C:
选型要选自己自己使用的,金升阳电源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