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各位帮助

楼主:
在USB接口插入STM32单片机,却发现设备无法启动,就是附图那个样子,点开属性发现如图显示。这样程序下不进去就一步都做不起来了。请各位帮帮忙,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2013-05-29):
网上有一些教程,发现不是单片机相关的。所以来此宝地请各路大神帮忙了。谢谢谢谢

网友A:
不懂,但是看你第2张图的意思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B:
试试下这个

网友C:
驱动没弄好吧

网友D:
把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
你用的WIN7系统吧,对USB转串口支持不好的,尤其是64位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是看你第2张图的意思是驱动有问题

我是自动搜索安装的驱动,而且试了好几台电脑都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下这个

试了,发现没有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
你用的WIN7系统吧,对USB转串口支持不好的,尤其是64位的系统。
...

嗯,win7旗舰版的。32位。发现其他的单片机都挺好使的,就这个不行。
驱动是自动安装的,卸了应该还是这个驱动才对。

楼主:
还要说明一点,我试了试用jlink,是可以通过其下载程序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谢谢各位,刚刚换了一个驱动发现确实可以了,看来不能太相信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啊。

网友E:
好多大神呀,崇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刚刚换了一个驱动发现确实可以了,看来不能太相信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啊。 ...

嗯。系统自带的有时候不是最新版的,而且有时候也不一定最新版本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