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后面AD采集数据总是漂

楼主(2013-05-29):
运用PIC16F917的AD采集LM324后的电压量,采集出的数据总是漂的比较大,AD码变化10个。
PIC单片机AD参考源为电源电压,电源的地与LM324的地共地。
但是如果将B点与LM324断开,接到一个电源输入的电阻串联分压电路中,AD码变化基本为3。
是不是LM324后面输出噪声太大,还是?
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A:
运放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振荡了。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振荡了?怎样才能消除振荡?

网友A:
贴完整的电路

网友B:
把4.7u改小点 然后试试

网友C:
AN0 端示波器看看波形再来

楼主:
AN0到PIC16f917的ad0口。
Rin为待测电阻,整个电路就是为了测量Rin的电阻大小。

楼主:
在2596后面又加了一个滤波电路,效果好了一些

网友D:
要么信号漂,要么参考电压漂就是干扰大,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做个软件滤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信号漂,要么参考电压漂就是干扰大,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主要是参考电源漂的,加了滤波之后好了很多,谢谢

网友F(2014-04-23):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振荡了?怎样才能消除振荡?

运放接负反馈也会出现振荡吗

网友G:
这种情况首先用示波器测试运放前后波形,如果运放输出正常那就是电源问题,如果输出波动就很可能是振荡。不过看楼主情况应该是电源问题,敢用开关电源输出做AD基准,楼主还真是大胆。

网友H:
上示波器才是正道. 分析问题要基于现象,先确认输入输出部分的波形.

网友I:
DCDC电压干扰大